[讨论] linux和windows下hspice仿真有差异

楼主(2018-05-18):
我打算仿真一个双入双出的放大器,测试语句如下.probe ac v(vop,von) vdb(vop,von)
.ac dec 10 0.1 1G
.meas ac gain FIND v(vop,von) AT = 0.1hz
.meas ac gain_db FIND vdb(vop,von) AT = 0.1hz

但是这在windows(hspice2014)下和Linux(hspice2010)下产生了较大的差异,下图分别是windows和linux仿真结果
可以看到.probe ac
v(vop,von)语句均仿真正确,而.probe ac
vdb(vop,von)出现问题,linux下是直接将vop与von相减再计算db的。

window

window

linux

linux

另外再看.meas测出来的结果,
windows下:gain= 6.806e+03 ,gain_db=76.6589
linux下:gain=-545.4998 ,gain_db=-1.3952
可以看出linux下使用.meas语句测量v(vop,von),它也是直接将vop与von相减的(0.1hz时vop=3.13k,von=3.68k)

不知道linux下其他版本有没有这个问题?

两个平台下仿真还有没有其他出现差异的地方?

关于在linux下,我有一种解决方法是使用par('v(vop)+v(von)')和par('db(v(vop)+v(von))'),但是我在使用.meas进行其他的计算后就会出现精度上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网友:
试试在linux下加一个
.option acout=0

ACOUT=0: selects the SPICE method which calculates the magnitude of the
differences real and imaginary in HSPICE.
■ ACOUT=1: Selects the HSPICE method which calculates the difference of
the magnitudes of the values real and imaginary. (Rarely used, available
only for backward compatibility.)

网友(2018-06-22):
回复 楼主:

   SJGNISNEIJNBHESTN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