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第一次转换不对,后边几次都是对的,可能什么原因?

楼主(2018-05-18):
100资产
ad转换的的第一次转换最后两位不对,后边几次转换都是对的,可能什么原因啊?

最佳答案

网友:
可能第一次有些东西没有settle,比如vref.

楼主:
可能第一次有些东西没有settle,比如vref.
引用 网友A:

欸~不对,vref用的是理想电压源给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 , ,用cadence 中的ahdl库中的adc_8bits需要用数模仿真吗?能介绍下怎么操作吗,该怎么加参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的应用要求上电多久能正常工作了。如果有足够时间,你可以等一会再输出数据。

网友:
这是 SAR  ADC吧 ?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 , ,用cadence 中的ahdl库中的adc_8bits需要用数模仿真吗 ...
引用 网友B:

不用吧

楼主:
这是 SAR  ADC吧 ?
引用 网友C: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