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压差

楼主(2018-05-18):
LDO的压差仿真,电源电压为0V时,输出负值过大?求指导如何处理使其减小?

LDO的压差仿真,电源电压为0V时,输出负值过大?求指导如何处理使其减小?

图为LDO压差仿真,当电源电压为0时,输出为负值过大,常见的为-1V或0V,求指导原因????

网友:
有仿真电路么?
另外是不是带了电流源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了10mA的电流源负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尝试着把电流源换成电阻。

网友:
带了电流源负载吧

网友:
尝试着把电流源换成电阻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