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关于gm/Id曲线的问题

楼主(2018-05-18):
初学gm/Id方法,仿真出的gm/Id和Id/W曲线,但是找不到方法将gm/Id设为X坐标,用的IC 616版本,希望有大神帮小弟解答疑惑,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啊

网友(2018-10-26):
回复 楼主:

大佬,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选中X轴,然后选择菜单栏Axis - Y vs Y   就看到更改坐标轴的选项了

网友B(2020-06-04):
请问以下ID/W的曲线是怎么画出来的。我看别的ic51教学里说W要从element info里面找,但是ic617里面没有这个选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方法是 自己跟自己比,没有实现gm/id vs  vov的坐标系

网友C(2020-12-14):
想问一下楼主解决了嘛,最近也被困扰了

网友D:
根据教程设置电路,使用ocean脚本获取数据,自己用excel/matlab画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以下ID/W的曲线是怎么画出来的。我看别的ic51教学里说W要从element info里面找,但是ic617里面没有这个 ...

distence就是

网友E(2021-06-24):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楼主解决了嘛,最近也被困扰了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很困扰呢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很困扰呢

我是通过修改ocean脚本实现的

网友(2021-08-20):
引用 网友C:
我是通过修改ocean脚本实现的

请问你是怎么把id设为横坐标的 在ocean里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是通过修改ocean脚本实现的

ocean里的ocnYvsYplot能不能定义横纵坐标的名字?默认的名字好长一串

网友:
引用 网友F:
ocean里的ocnYvsYplot能不能定义横纵坐标的名字?默认的名字好长一串

具体你可以在这个视频中看到,应该是可以修改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y3knDObCVk

网友(2022-02-11):
引用 网友D:
根据教程设置电路,使用ocean脚本获取数据,自己用excel/matlab画图

您好请问您有这个教程吗?

网友(2022-03-28):
可以使用calcu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