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随机数生成器

楼主(2018-05-20):
请问这个结构的RNG怎么跑delay?

RNG结构

RNG结构

为什么用不同异或门跑出来结果这么不一样。B为啥跑出来心电图了呢?

AB两种异或门结构

AB两种异或门结构

A仿真结果

A仿真结果

B仿真结果

B仿真结果

网友(2018-10-08):
(以下猜测基于前仿真)
不带异或门那就是只有D触发器构成环形移位寄存器;
将最高二位异或后的结果加到最低位输入,实际上是在原有的四种二进制输出循环基础上再多加一组循环,结果当然不一样。
以三位二进制数为例
不带异或门100-010-001-100
带异或门    (0)100-(0)010-(1)001-(1)100-(0)110-(1)011-(0)101-(1)010-(1)101-(1)110-(1)111-(0)111-(0)011-(0)001-(1)000-(0)100
希望我思考的是LZ想要表达的问题,希望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