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dl库中ADC_8_bits 使用

楼主(2018-05-20):
请问一下 ,,用cadence 中的ahdl库中的adc_8bits需要用数模仿真吗?能介绍下怎么操作吗,该怎么加参数?

楼主:
vrf,clk,这些参数要怎么设置?我不论怎么仿真,输出的信号都是0?求解

网友:
不需要数模混合仿真,把它的veriloga代码读懂,就明白应该怎么设置了

网友:
vth设置得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