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率放大器射频扼流圈问题

楼主(2018-05-21):
设计功率放大器时,射频扼流圈的值怎么选取?听说有计算公式?求计算公式是什么啊

网友:
我也想问下

网友:
同问啊,是不是在没加输出匹配时要和Cgd谐振到工作频率?

网友(2021-06-06):
1/4 波长变换,但是实际上一般都要参与匹配,不是严格意义的扼流大小

网友:
前辈,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小弟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这个扼流电感怎么取,是不是没在加匹配之前得需要和cds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