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怎样将waveform导入ads中

楼主(2018-05-21):
小弟弱弱的请教个问题,怎样将waveform导入ads中进行transient 仿真?

手上的waveform是.csv格式的, ads似乎接受.ds格式的waveform?

谢谢!

楼主:
找到了答案,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把csv文件改写成MDIF .tim 文件,然后就可以用ads的datatool file读取.tim文件了。将读入的文件保存为.ds格式就可以在ads中调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还是不清楚的?

网友(2019-02-25):
回复 楼主:

   good sharing.

网友(2019-07-19):
datafile这个挺好用

网友:
目前應該只有real time scope的data可以匯入,sampling scope應該還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