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are gates怎么加

楼主(2018-05-21):
IC设计时,总要加一些spare gate.

具体应该怎么做?

RTL代码怎么处理?

Synthesis怎么处理?

FLoor plan 以及 P&R怎么处理?

网友:
合成的時候 加入don't touch   spare cell那段設定
netlist就會出現

网友:
没什么特殊要求的话,前端不管这事儿,出方案让后端加。
要绑定模块的话,前端加好了,dont_touch,让后端摆在绑定的模块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