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spyglass安装,破解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05-21):
http://bbs.eetop.cn/thread-623626-1-1.html
http://bbs.eetop.cn/thread-311119-1-1.html
我按照这两位大神的帖子分别安装spyglass 16.06和4.4,均遇到类似的问题,感觉环境变量设置的应该没问题,请问有没有大神怎么解决?

spyglass: INTERNAL-ERROR, the VALUE OF `$SPYGLASS_HOME' (an internal variable) was not intuited correctly.
spyglass:                 The value guessed was: `SPYGLASS_HOME=/home/huchen/SpyGlass-4.4.0/SpyGlass-4.4.0/SPYGLASS_HOME'
spyglass: INTERNAL-ERROR, the Perl 5 installation within `$SPYGLASS_HOME' could not be validated.
spyglass:                 A perl installation was expected at: `/home/huchen/SpyGlass-4.4.0/SpyGlass-4.4.0/SPYGLASS_HOME/lib/multi-perl'
spyglass:                 either `$SPYGLASS_HOME' was guessed incorrectly or the installation is corrupted.
spyglass: NOTE, the caller's environment variable `$SPYGLASS_HOME' was ignored in this process.

楼主:
自顶,求来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SPYGLASS_HOME没有定义正确

网友B(2019-02-15):
可以试试这个

http://www.peqoq.com/thread-604891-11-1.html

Hi friends,

This is for the the people facing error
spyglass: INTERNAL-ERROR, the Perl 5 installation within `$SPYGLASS_HOME' could not be validated.
spyglass:                 A perl installation was expected at: `/home/h/software/synopsys/SpyGlass-L2016.06/SPYGLASS_HOME/lib/multi-perl'
spyglass:                 either `$SPYGLASS_HOME' was guessed incorrectly or the installation is corrupted.
spyglass: NOTE, the caller's environment variable `$SPYGLASS_HOME' was ignored in this process.

Solution:
I am assuming that you have configured $SPYGLASS_HOME variable.

This issue may be due to updated or latest linux kernel version 4.*.
Spyglass 2016 expects linux kernel version 3.

If you  want to use linux kernel version 4 then do two changes in scripts.
Please take backup of original files.
standard-environment.sh & perl files need to be modified.
1) Look for standard-environment.sh file in SPYGLASS_HOME/lib/SpyGlass. Open that file in text editor and search for Linux-3*. Add new entry Linux-4*) after fi ;; and before *)             echo UNKNOWN ;; . I have shown it below.

Linux-3*)
            if [ X"$switch32bit" = "Xyes" ]; then
                echo "Linux2"
            elif  [ X"$switch64bit" = "Xyes" ]; then
                PROCNAME=`uname -p`
                if [ "X$PROCNAME" = "Xunknown" ]; then
                    PROCNAME=`uname -m`
                fi
                if [ X"$PROCNAME" = "Xx86_64" ]; then
                    echo "Linux4"
                else
                    echo "Linux2"
                fi
            else
                PROCNAME=`uname -p`
                if [ "X$PROCNAME" = "Xunknown" ]; then
                    PROCNAME=`uname -m`
                fi
                if [ X"$PROCNAME" = "Xx86_64" ]; then
                    if [ X"$defExeOn64Bit" = "X32" ]; then
                        echo "Linux2"
                    else
                        echo "Linux4"
                    fi
                else
                    echo "Linux2"
                fi
            fi
            ;;
     Linux-4*)
            if [ X"$switch32bit" = "Xyes" ]; then
                echo "Linux2"
            elif  [ X"$switch64bit" = "Xyes" ]; then
                PROCNAME=`uname -p`
                if [ "X$PROCNAME" = "Xunknown" ]; then
                    PROCNAME=`uname -m`
                fi
                if [ X"$PROCNAME" = "Xx86_64" ]; then
                    echo "Linux4"
                else
                    echo "Linux2"
                fi
            else
                PROCNAME=`uname -p`
                if [ "X$PROCNAME" = "Xunknown" ]; then
                    PROCNAME=`uname -m`
                fi
                if [ X"$PROCNAME" = "Xx86_64" ]; then
                    if [ X"$defExeOn64Bit" = "X32" ]; then
                        echo "Linux2"
                    else
                        echo "Linux4"
                    fi
                else
                    echo "Linux2"
                fi
            fi
            ;;

     *)             echo UNKNOWN ;;

2) After this open perl from root installation directory.
From that open "perl" script in text editor. Again look for Linux-3* and add following code after fi ;;

Linux-4*)      ##now we have Linux-64 bit also
            PROCNAME=`uname -p`
            if [ "X$PROCNAME" = "Xunknown" ]; then
               PROCNAME=`uname -m`
            fi
            if [ X"$PROCNAME" = "Xx86_64" ]; then
                       species=Linux4
                    else
                       species=Linux2
                    fi
              ;;

If you don't want to edit files then take backup of the files and then replace with attached file.

网友(2019-08-07):
试一试,ubuntu下装spyglass的问题

网友C(2020-05-2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了

  不是IT,没有root权限改公司的EDA安装目录

网友(2020-06-26):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这个

http://www.peqoq.com/thread-604891-11-1.html

感谢楼主分享,下载试试!

网友(2021-01-17):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这个

http://www.peqoq.com/thread-604891-11-1.html

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这个

http://www.peqoq.com/thread-604891-11-1.html

不行的啊,怎么办大佬们

网友(2021-06-16):
赞,回去试试

网友(2022-09-14):
确认在Ubuntu18+可以正常运行,解决方法在这里:https://www.myfpga.cn/?id=277
就是一个难以预料的小问题,本就不应该出现,内核版本没有被新思公司加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