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器件失配的问题

楼主(2018-05-21):
工艺手册里电容在很小容值的时候由于工艺精度的影响,导致生产出来偏差较大容易理解,但不理解为什么失配曲线会出现一个谷值,也就是在某一点后容值越来越大精度反而变得越差?

网友:
也容易理解啊,晶圆沿着某个方向一般由于工艺会存在梯度误差。我举个极端的例子,整个芯片就2个电容,你是画两个完全一样大的,一左一右匹配好,还是细分成一定数量,交叉连接匹配比较好?

特别小,是因为光学效应造成的LER引起误差。特别大,是因为梯度误差造成的,来源不一样。

网友(2020-09-28):
2楼讲解很清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