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求解答关于反向提取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8-05-21):
上图分别为METAL1,poly层,染色层。我想请教一下,图二图三中我所圈的地方它是个什么东西,是管子本身的N+隔离环吗?有没有哪位画LAYOUT的曾经见过这种管子?我想高搞清楚这一圈东西它是起到什么作用。请各位给我些提示

网友:
看起来像是p型guardring,这个管子是pmos,挨着他的那个应该是这个mos的n型tap guardring,然后就是你问的这个p型guardring,再外面一层还是n型guardring

网友:
这里是两层Poly,应该是个变形的PIP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非常确定肯定不是poly,因为poly在染色层是不会有痕迹的

网友:
我覺得是POLY,看起來像ESD用的CELL GGNMOS Gate串電阻

网友:
回复 4# kevin_l 下面这两张图是个标准的PIP电容的染色层及Poly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染色层是可以看到PIP电容区域的

网友:
中间的guardring,应该不是普通的P+tap,下面的染色层颜色有点深,应该是有特殊的掺杂,你可以先当成一个未知器件提取,这个环上两个通孔出去的地方所接的逻辑信号是什么,从电路角度分析下,这可能会是个什么器件,建议再附上一张二铝图。

网友:
就是个圈圈ESD器件加的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你上传的照片看不到,能再上传一下参考参考

网友:
提取nmos管

网友:
mos电容,看染色层有自对准痕迹,功能是ggnmos做的esd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这应该是防止latch up的double或者trible ring的第二圈ring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算是pip 电容,也只是在中间交叠的区域才会在染色层有痕迹,也就是中间介质区域有痕迹,出头区域绝对不会有痕迹的,针对这个问题而言,绝对只是ring

网友:
有提过电路版图的么?不是照片的那种,可以请教几个问题么

网友(2018-06-21):
pmos做了双层guardring,好像是这样

网友(2020-08-18):
13楼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