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MOS layout

楼主(2018-05-22):
最近 layout Power mos 一直遇到燒毀情況有人可以指導一下嗎,謝謝

网友:
Hi,

如果是封裝完的, 先點亮點確認是燒在哪一個區域  是在cell 區或是termination 區

再決定是要改哪裡的layout.

网友:
看是latch up 还是其他的G,D,S结击穿,等等,前者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