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lot能在圆上或者圆环上自动打孔么?

楼主(2018-05-22):
我需要在圆环上自动打孔,可是slot只能在矩形上自动打孔?求助大神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圆可以用auto模式直接打。
将圆环切开一个小口,成为非闭合的,用auto模式可以打vi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圆上上不能用aoto打孔,我打了但是在圆上没反应,是不是我操作错误?还是怎么回事?希望详细解答,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操作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这边是IC6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