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如何解决重名或复用 module

楼主(2018-05-22):
比如我有一个fifo,在两个模块都调用了,但是这两个模块式分别综合的,在top level综合时后读入的网表中的fifo会覆盖掉先读入的fifo,这该怎么解决?还有比较常见的clock gating cell,如果两个模块分别综合,网表里的clock gating cell肯定会有重名的,怎么解决这种冲突?

网友:
能不能把综合产生的网表改下module的名字

网友(2018-07-11):
用uniquify 命令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