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后仿环路增益下降

楼主(2018-05-22):
各位大神求解,LDO后仿重载环路增益下降8dB,去掉地线寄生阻抗则增益与前仿基本一致,但是看驱动级掉线寄生并不大,在前仿电路中等效加入寄生电阻也无法复现问题,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懂所以不能直接猜出是啥问题。
   但描述前面是“地线寄生寄生阻抗”,后面是“驱动级掉线寄生”?“掉”是“地”字吗?
楼主描述中一共出现了三个电阻。确认一下三个电阻是不是一样的就能弄清问题所在了吧。

楼主:
是的,后面是驱动级地线寄生,因为LDO的增益应该只与驱动级和功率管的增益有关,而功率管没有直接接到版图的地,所以这里影响的应该只是驱动级的增益,但是问题是把整体地线阻抗去掉后仿增益和前仿是一致的,但是在前仿电路中加入对应的寄生无法复现后仿增益下降的问题,所以不知道还有哪里可能有影响?或者我的分析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