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源端加一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8-05-22):
这应该是一个产生电流偏置的电路,NMOS电流镜下面的电阻R4是干设么用的??

右边NMOS源端的电阻

右边NMOS源端的电阻

网友:
M8 = 2 * M9存在尺寸差异,因此存在Vgs电压差。 通过M8和M9的电流等于Delta-Vgs / R。 看看目前来源部分的模拟IC设计书籍。

网友:
微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