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cs模型

楼主(2018-05-22):
请教一下ccs的模型中,是不是和nldm的模型一样,input transiton 或者 output load越大,那么cell 的delay就越大啊?不太明白ccs计算delay的机制是怎么样的

网友:
这是肯定的,ccs是电流模型,更精确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那就是说ccs模型中,cell的delay和input transition和output load也是正相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ccs和nldm的测量波形相同,只是ccs structure将某些特征时间点的电流值记录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啊,刚才我回复了,显示不了了。重新写下吧   我查看了些文档,ccs和nldm一样还是通过input transition和output load仿真得出cell的delay和 output transiton,只是ccs提取了
输入和输出端的电流,用来给drive mode和receive mode来建模,我没有理清楚 建模后怎么计算cell delay的。ccs 的lib中,cell delay还是根据
input transtion和output load来查表计算的。所以不明白记录这个电流有什么作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Advance waveform propagation, long tail distortion, miller effect. etc
    你可以看一看PT的2013-2014 update training, 有提到

网友(2023-04-23):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Advance waveform propagation, long tail distortion, miller effect. etc

老哥,能发个文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