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电压基准会随负载的改变而改变?

楼主(2018-05-22):
我最近做了一个带隙电压源,但发现其基准电压会随这负载的改变而改变!我的理解是基准电压不应该像个电压源一样吗?怎么会随着负载的改变而改变那?

网友:
回复 楼主:
改变负载后管子的静态工作点还正常么?要去检查一下

网友:
你所说的带隙电压源是单纯的带隙基准电路,还是带隙加上一个LDO。
单纯的带隙基准电路一般驱动能力是很小的,当然不能驱动负载。
如果是带隙加上一个LDO,则需要综合评定LDO的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