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初级中间抽头的变压器怎么用电感连接等效

楼主(2018-05-23):
请教各位大神:cadence的库里只有不带中间抽头的变压器,如何用这种变压器或者电感实现初级中间抽头的变压器?

楼主:
自己顶一下,好急

网友:
cadence的库里只有不带中间抽头的变压器,串接起来,接点假装是抽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两个变压器直接串联,效果不对啊

网友:
用analogLib里的电感和mind模拟啊,两个电感串联,中间节点就是抽头啊

网友:
用analogLib里的电感和mind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