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transient下温度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8-05-23):
我想对一个电路进行transient仿真,初始温度为默认值。一段时间后温度为另外一个值。
有两种方法,一段时间后温度直接调为另外设定的值。
温度随时间变化,一段时间后到达设定的值。
请问这两种方法能实现吗?
请各位赐教。

网友:
可以实现。hspice

网友:
Cadence ADE tran仿真裡面有個dynamic parameter,應該可以滿足你的第一個方法。

网友(2023-12-01):
古德古德‘

网友(2024-09-18):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page=1#pid10733007
找到了解决办法,不过还没有试,不知道能不能正常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