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推荐一颗充满电压可设定的单节锂电池充电IC 可做4.25 4.3 4.35

楼主(2018-05-23):
推荐一颗充满电压可设定的单节锂电池充电IC 可做4.25 4.3 4.35

使用YB4052设计非标准4.2V电压锂电池充电器

电池电压不是4.2V电池存在反接情况 如何设计可以防电池反接的可调电压锂电池充电器

YB4052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电池充电器,其内置700MA MOS管采用SOT23-6封装,可以使用较少的外围器件和较少的PCB占用,成为便携式应用的理想选择。

YB4052标准浮充电压为4.2V 高达正负1%的浮充电压精度并可通过外接1颗电阻来调整输出电压到4.2V-4.4V之间,同时芯片具有电池反接保护功能可以防止电池反接损坏芯片,电池端短路保护,短路时电流为0  输入过压保护 过温度保护等多种保护功能。

YB4052具有一个开漏充电状态指示输出,充电时指示灯亮 充满指示灯灭 无电池时指示灯闪烁。

锂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功能

输出短路保护,短路供电电流降低为0

输入电源电压过压芯片关断保护

·高达 700mA 的可编程充电电流;

·无需 MOSFET、检测电阻器或隔离二极管;

·恒定电流/恒定电压操作,并具有可在无过热危

险的情况下实现充电速率最大化的热调节功能 ;·

·自动再充电;

·充电状态输出引脚;

·采用 6 引脚 SOT-23 封装。

·BAT 短路持续时间:连续

·BAT 引脚电流:700mA

·PROG 引脚电流:700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