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比较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8-05-23):
这个比较器是能正常工作的,问题如下:
1.左边到底是不是个放大器,如果不是,他是什么?如果不是,这个比较器还能叫做预放大锁存比较器吗?
(预放大的意思我理解应该是要把输入的差分信号放大再送到锁存器去比较吧,应该最起码是个放大器吧,但是这个左边的根本就没有电压增益。)
2.左边是怎么驱动后级工作的,我认为它工作时两端输出都是电源电压。
(在对左边进行单独仿真时,我是设的in-和clk都接地,电源电压1.8V,in+是个50M的幅度为890-910mv的正弦波,然后输出是这样的,基本就是电源电压,只有微小差别,而且从整个幅度来看是增益是小于1的,整个信号幅度是变小了的。)

仿真波形

仿真波形

网友:
clk是时钟信号,不要设置成常值。

网友:
把左邊想成transmission gate就容易懂了

网友(2018-06-22):
左边可以理解成两对差分对,只有在CLK翻转边沿中干活;
右边是输入对,上下两个LATCH;

网友:
隊就是這樣~~~~~~

网友:
clk是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