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电路问题

楼主(2018-05-23):
我在有些IO版图里,发现有使用PMOS管,按理说有GGNMOS就行了,为什么还要用PMOS,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让負的电丛nmos向gnd洩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正的电时GGNMOS有寄生三极管,通过此三极管进行泄放,负的电可以通过漏和衬底的正偏PN结进行泄放,你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吗,还是没太明白。

网友:
PMOS的作用是IO pin到VSS打正电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