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已解決][Cadence ADE環境設置問題:] ADE:model library setup 如何載入

楼主(2018-05-23):
如題,請問各位大大有注意到使用cadence spectre 理想上進入ADE環境時 model library 中的各種.scs檔都自動載入了並且也選好section了

想問我確認過libinit.il這個檔案確實存在,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自動載入,求大大解??

以下在CIW 中 輸入load("PDK路徑/libInit.il")

load("/root/Desktop/T018MMSP001K1/tsmc18rf/libInit.il")
Initializing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  tsmc18rf_updateCDFs.ile
function tsmc18rf_updateCDFs redefined
   --  tsmc18rf.cxt
*WARNING* (loadContext): context tsmc18rf already loaded
Loading Working place Display File '/root/Desktop/T018MMSP001K1/display.drf'
ERROR (ADE-5066): Tool 'hspiceS'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ERROR (ADE-5067): Unable to initialize tool 'hspiceS'; either tool class is not
        defined or tool is not registered.
*Error* The default SKILL generic function has not been defined for the function "asiSetNetlistOption". Ensure that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ith the correct argument(s) (tool name value).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root/Desktop/T018MMSP001K1/tsmc18rf/libInit.il" at line 239

楼主:
想請問各位大大也有遇過此相同問題嗎??

网友:
装好pdk,自动就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錯,但我的問題時讀取時我用IC5141讀取其cdb檔時是正常會自動載入的model & section

可是當我要用IC616時經過了cdb2OA檔時,就讀取不到了,不知道轉換之間是不是出了甚麼差錯?

ps.我去看cdb檔的路徑也都沒有設置錯誤壓 因為library manager 確實有讀取到工藝庫

网友B(2019-11-16):
同样也是CDS转OA后遇到此问题,请问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2023-09-22):
注释掉hspice 模型的调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也是CDS转OA后遇到此问题,请问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注释掉hspice的调用

网友(2024-04-21):
我也是这个问题,麻烦问下啊楼主是如何解决的,我看问题已解决了

网友(2024-10-04):
楼主能分享一下解决方案吗

网友(2025-02-19):
楼主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