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 import > stream 的时候,显示没有PIPO.LOG文件,怎么办

楼主(2018-05-24):
virtuo import > stream 的时候,显示没有PIPO.LOG文件,怎么办

网友:
ic61 默认的streamout log名字是strmOut.log
可以在stream对话框的show option下输入指定的log name

楼主:
error 信息是:
failed to create the log file,/data/proj..../PIPO.LOG' in the run directory , check that you have permission to creat the file.
我import的是别人的gds,想看看这个里面的图形,是不是路径和权限的问题?
我试着看了你说的stream对话框的shou option的对话框,

楼主:
已经导好了,就是没有新建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