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FT2232H同步FIFO上位机软件

楼主(2018-05-24):
FT2232H同步FIFO上位机软件分 FT2232H上位机软件.zip (4.27 MB , 下载次数: 124 )

网友:
基于QT开发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8-10-20):
请教一下,怎么使用呢?任何一个按键都没有反应呢?ft2232h驱动和配置都做好了,系统已经能查到USB 转iO的设备了。

网友:
是一个可执行文件和一些obj文件,里面没有ft2232的dll,极可能不能使用的。

网友(2020-07-15):
请问有异步fifo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