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T和ICC时序的疑问

楼主(2018-05-24):
1.ICC中使用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ze_type on_chip_variation -min lib.min -max lin.max 命令设置OCV模式,请问这个命令是不是应该在最初输入,在所有report_timing前。如果在route后输入,报了violation在route_eco可以吗?
2.从ICC导出verilog网表和sdc到PT,如果spef用的是从ICC抽取的,那么PT的STA结果和用Starrc抽取的误差大吗?
3.从ICC导出verilog网表和sdc到PT,分析时序发现有setup violation,用fix_eco_timing size_cell命令修了,修复了一部分violation。问题是这个命令改变了部分cell size,我只导入了verilog网表,那这个命令作用的结果是产生了新的verilog网表吗?PT好像不能导出gds,那如果我要得到修改后的结果,是输出verilog网表然后倒入到ICC中吗?
4.ICC的signoff_opt和run_signoff命令 能调用PT 和Starrc进行STA和优化,谁能分享一些经验,或者是2015年之后的ICC USER GUIDE。

网友:
1. 肯定在opt之前加入这些设置更好,route_eco不提供optimization,只是绕线。可以试试focal_opt,route_opt
2. 这个主要是ICC与PT的correlation setting的差异吧,没试过
3. PT修完Timing可以用write_changes -format icctcl -output your_file吐出来一个tcl文件,source回icc,legalize,routing就行。不要用route_opt
4. 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我还有个问题,在pt报出的timing path violation中有没有哪些是可以忽略的?或者说应该关心哪些path的timing?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来说io的不怎么看,不过特殊情况特殊分析,set_false_path要和前端商量,前端同意才能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