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萌新求助

楼主(2018-05-24):
如图的setenv文件应该在哪里运行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看名字和内容像是2017.1_34.33版calibre的csh环境变量设置脚本。可以在csh下source该脚本,然后直接输入启动calibre的bin文件名开启calibre。或者也可以把刚才的两步写在一个calibre启动脚本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谢谢大佬,但是我运行setenv文件时会出现下面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麻烦大佬,我在terminal中这样写,  但是在后面运行程序时,在setup文件中设置过的变量还是不能被识别,是我哪儿写错了吗?

网友:
上次说错了,csh执行完成后变量就没了,要用source。而且环境变量设置和最终命令执行的shell不要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