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单元的cdb2oa报错

楼主(2018-05-24):
求问一下,我在转cdb文件的时候报:
The translation was stopped because technology library "xxx18"  referenced by library "我的cdb格式标准单元库" does not exist.
这个technology library 应该是什么样的呀?

先谢谢了。

网友A(2020-12-30):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求解

可以尝试在空文件夹里打开cadence来转。
cdb2oa translator里指定cds.lib,这个cds.lib文件要有你要转换的cdb格式的pdk的路径,然后你打开cadence的终端工作路径下没有同名工艺库,读入cds.lib文件之后下面会列出.lib文件里所有define的工艺库名,选择你要转换的,点ok就行了,过段时间就好了,最后会在cadence的工作路径下生成oa格式的工艺库,库名字和cdb格式的名字一样,同样会生成一个cds.lib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