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Bandgap电路中,单独仿真运放的频率特性是否有意义?

楼主(2018-05-24):
在设计Bandgap电路中,单独仿真运放,结果显示频率特性中的相位裕度是够的,静态工作点也是正常的,但当我把opa放在Bandgap系统中时,再次仿真Bandgap环路稳定性的时候,发现环路裕度不够,于是我没有返回去单独去调整运放的参数,而是在整个Bandgap系统中去调节运放的参数,直到Bandgap整个环路stb仿真结果显示环路裕度62°,这样我就认为我的整个Bandgap系统稳定了。此后,我再单独回去仿真运放时,这个时候发现opa的频率特性不再正常了。

请问,这样去判断Bandgap环路稳定性对吗?还需要继续关心单独仿真运放的结果吗?我的理解是:opa是放在Bandgap系统中工作的,只要我的Bandgap整个系统是稳定的,这就够了,不必再去关心单独仿运放时的结果。下面是相应的testbench:

楼主:
这是问题中提到的电路图,新手求指教。

网友:
Hi, 单独仿真意义不大,需要放在环路中。在你这个例子中,环路会引入额外的一个增益级,这时候的稳定性考虑会完全不一样。

网友:
当然是要放到系统中仿真了,单独仿真再好也是没有用的。

网友:
你的实际电路和testbench的dc点都不一样,仿真当然没有意义了。。。

网友:
要放到系统中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评论!这样我就更加确定自己的判断了。

网友:
当然是放到系统中去仿真,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