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license ("SN=RK:..." on feature line

楼主(2018-05-25):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INVALID license file fingerprint.
This feature is required to enabl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Feature names have been changed.
All revenue keys ("SN=RK:..." on feature line) have been excluded.

网友:
回复 楼主:
new software new license new keygen

网友:
回复 楼主:

弄好了吗?  我最近想把这个装到服务器上的时候不行,之前装虚拟机是可以的。    你也不是装虚拟机上吧?

网友:
I got HSPICE L-2016-06-SP1 working good on windows 10. I used only the aspirin that came with it. Yes, I did pause the antivirus and did a reboot after installation.

网友(2021-04-27):
Hi Bro,

ANy luck to fix issue? please share. Tn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