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ICC Write Out EFT ERROR

楼主(2018-05-25):
在学习“IC_Compiler_201012_LG”,lab2_dp "Write Out the DEF Floorplan File"时报错,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
错误代码如下:
icc_shell> write_def -version 5.6 -placed -all_vias -blockages \ -routed_nets -rows_tracks_gcells -specialnets \ -output design_data/ORCA.def
Error: extra positional option ' -routed_nets' (CMD-012)
Error: extra positional option ' -output' (CMD-012)
Error: extra positional option 'design_data/ORCA.def' (CMD-012)
Error: Required argument '-output' was not found (CMD-007)

楼主(2018-07-18):
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因为指令可能有问题,直接用图形界面的 Write Out DEF Floorplan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ICC版本和command不匹配吧,建议使用图形界面!

楼主(2018-09-17):
谢谢,图形界面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