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压缩率是越大越好吗?缺点是什么?除了覆盖率会降低以外还有什么缺点?

楼主(2018-05-25):
DFTMAX还是EDT的经验值压缩率一般是多少呢?压缩太大会有是什么缺点?

楼主:
有人吗?自顶一下

楼主:
喂喂喂~~~~~谢谢大佬

楼主:
亲~~~~~~~~~~~~~~~哟不撒yo

网友:
压缩率越高,后端绕线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压缩率增加,codec会插入更多的mux,逻辑变复杂,增加congestion,也可能导致coverage降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师哥,为什么压缩率越高,后端绕线可能会有问题,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压缩器和解压器,是IP吗?还是一堆std cell组成的逻辑?soft macro?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那请问如何用DFT Compiler设置scan chain,再用EDT来压缩呢?如何实施?我在手册上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那请问如何用S家的DFT Compiler设置scan chain,再用M家的EDT来压缩呢?如何实施?我在手册上没找到

楼主(2018-07-07):
回复 网友C:

   bond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压缩率肯定越小越好,不压缩是最好的。
关键是你的io是否够用。
压缩率太大一个是对后端布线有影响,另外对coverage, pattern 量,diagnosis都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那请问如何用S家的DFT Compiler设置scan chain,再用M家的EDT来压缩呢?如何实施?我在手册上没找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1. DFTC 综合,写出spf
2. spf用stil2mgc转化一下格式
3. 读入1和2的结果,写出EDT
4. 综合EDT
5. merge EDT and netlist,  then run atpg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佬!!!!!!!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