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ell delay假如有两个input,那么他的cell delay是用哪一个pin的transition

楼主(2018-05-25):
请问cell delay假如有两个input,那么他的cell delay是用哪一个pin的transition计算出来的?还是看在哪条path上,就用哪个pin来计算cell dealy?如右图的relate pin

cell delay

cell delay

网友:
GBA mode : 两个pin中transition最差的
PBA mode :使用实际path经过的pin

网友:
2楼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那两个mode分别在什么情况下呢?G 和 P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分别是graphical BA mode 和path BA mode

网友:
PT默认使用GBA模式计算延迟,利用一个门的所有输入中最差的决定这个门的延迟,过悲观,但计算较快。可以指定-pba的选项计算延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网友:
好像在pocv模式下,两者计算的delay差不多了。

网友D:
我有个大疑问,提取SDF后仿是按照哪种计算方式?会不会PT用PBA消除了悲观到后面后仿有问题?

网友E(2020-10-30):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大疑问,提取SDF后仿是按照哪种计算方式?会不会PT用PBA消除了悲观到后面后仿有问题? ...

你好!我现在遇到了用PBA看timing是满足的,但是SDF的delay是GBA的,后仿报timing violation。你找到让PT写sdf时写PBA timing的sdf的办法了吗 ?

网友(2025-07-19):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现在遇到了用PBA看timing是满足的,但是SDF的delay是GBA的,后仿报timing violation。你找到让PT ...

不可能写出PBA模式下的SDF,这是来自Synopsys AE的回答,也就是说如果使用SDF就会有悲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