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门控单元的问题

楼主(2018-05-25):
今天面试,面试官问到:门控单元一般是锁存器加上一个与门,那可以用触发器代替锁存器呢?我瞬间被问倒了,想想我好像没见过有用触发器来做门控单元的,但是,我又想不出来原因。

网友:
http://www.cnblogs.com/IClearner/p/6912455.html
这个帖子里有介绍你说的触发器/锁存器实现门控时钟,我看个大概,参考一下

网友:
因为and毛刺,路径延迟问题,Latch有偷时序,一句话:时钟变化的时候,enbale必须稳定了。。。。

附录:

转行X3。。

。。。。。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当使能信号产生距离接收新数据的时钟只有半个周期的时候用寄存器做门控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