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5电路的marknet快捷键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8-05-25):
之前在ic616下电路marknet的时候有一种是高亮飞线显示,一种是普通的高亮显示,为什么在ic615里只有一种显示?在bindkey中写了"Schematics" "<Key>6" "geAddNetProbe() "
请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LOAD你自己目录下的display.drf文件就好。自己设置一下高亮。

网友(2021-08-17):
y0 到y9改下啊

网友:
在display改下 hilite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