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 PEX遇到电阻阻值不相同的问题

楼主(2018-05-25):
各位大神好,我在用calibre提取了一个2 segment串联电阻的寄生参数后,后仿真发现与schematic的阻值正好差了两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求解答,感谢!(工艺为smic18mmrf)

电路图

电路图

版图

版图

仿真电流结果

仿真电流结果

仿真电流结果

仿真电流结果

如上图,图一图二分别为我的电阻schematic和layout,图三图四分别为前仿和后仿,不懂为什么后仿真的结果,电阻翻了一倍?谢谢解惑!

网友:
这简单问题看看网表就明白了吧

网友:
先做LVS吧,看看差在参数是否对应。

网友:
如果是用calibre view的方式,calibre in的时候需要填写“segments=1”。
建议先run noRC,导出网表确定lvs pass之后再提后参。

网友A(2024-09-03):
smic18mmrf的寄生参数提取不出来,求教,找不到提取文件

网友(2025-05-16):
引用 网友A:
smic18mmrf的寄生参数提取不出来,求教,找不到提取文件

你好 解决了嘛 有提取文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