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求问一下virtuoso中画layout时,高亮的快捷键是什么

楼主(2018-05-25):
求问一下virtuoso中画layout时,高亮相连的金属线(或其他层次)的快捷键是什么,感谢!!!

网友:
自己设置每人习惯不一样

网友:
对,每个人的设置不一样,自己设置bindkey

网友A:
我设置的是n , 你在bindkey里加如下定义就好

bk("Layout" "<key>n" "leHiMarkNet()") 即可。
如果用不惯n 你可以自己再调整

网友B:
默认是9,取消是0

网友(2023-07-06):
引用 网友A:
我设置的是n , 你在bindkey里加如下定义就好

bk("Layout" "n" "leHiMarkNet()") 即可。

请问怎么取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默认是9,取消是0

你这是schematic吧?layout默认不是N/k么?准确的还是进去看看bindkeys里面是如何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