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ynopsys vcs 2016运行报错“No context available”

楼主(2018-05-26):
刚刚安装完synopsys vcs mx 2016,编写程序:
module test;
   initial begin
      $display("This is my test!");
   end
endmodule // test

运行命令:vcs -full64 -sverilog -R test.sv

结果:
Parsing design file 'test.sv'
Top Level Modules:
       test
No TimeScale specified
Starting vcs inline pass...

2 unique modules to generate
2 modules and 0 UDP read.
recompiling package std
recompiling module test
All of 2 modules done
....
#17 0x00007ff934328553 in SNPSle_490598bfebcc8e81 () from /home/violet/eda/synopsys/vcs-L-2016.06/linux64/lib/libvcsnew.so
#18 0x00007ff937629047 in main () from /home/violet/tmp/simv.daidir/_csrc0.so
#19 0x00007ff93088718b in __libc_start_main () from /lib64/libc.so.6
#20 0x000000000040589a in _start ()
No context available
Note: Execution of simv exited with code 1
cpu time: .269 seconds to compile + .416 seconds to elab + .335 seconds to link + 1.820 seconds in simulation

错误:No context available

尝试了网上的修改license,没有作用
SERVER XXX  XXX 10086
VENDOR snpslmd XXX/scl_11.11.1/linux64/bin/snpslmd
DAEMON snpslmd XXX/scl_11.11.1/linux64/bin/snpslmd
..

设置的环境变量为:
#VCS
export VCS_ARCH_OVERRIDE="linux"
export PATH="XXX/synopsys/vcs-L-2016.06/bin:"$PATH
export VCS_HOME="XXX/synopsys/vcs-L-2016.06"
#DVE
export PATH="XXX/synopsys/vcs-L-2016.06/gui/dve/bin:"$PATH
export DVE_HOME="XXX/synopsys/vcs-L-2016.06/gui/dve"
#license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XXX/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XXX/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start synopsys license using lmgrd
alias lmli2="lmgrd -c XXX/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l XXX/synopsys/license/syn_lic.log"
alias lmls="lmstat -c XXX/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求指教!

网友: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帮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解决,eetop现在来看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

网友(2018-07-12):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2018-09-17):
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9-08-20):
这是core错误

网友(2019-09-22):
用scl_keygen生成的license就可以了。。网上流传 crack 、 license不行,破解不了

网友(2020-11-25):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同问,最后如何解决的?我现在怀疑是license的问题

网友B(2021-05-3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03-09):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您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C:
License problem, please use the attachment to create a license
I am using RHEL6.2 VCS Compiler version L-2016.06 32bits
DAEMON snpslmd /usr/synopsys/11.11.1/linux64/bin/snpslmd

I was also facing the same problem now its gone!
Check also https://bbs.eetop.cn/thread-633492-1-1.html

网友(2022-04-26):
引用 网友C:
License problem, please use the attachment to create a license
I am using RHEL6.2 VCS Compiler vers ...

您好,vcs2019报同样错误是否也可以用该方法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icense problem, please use the attachment to create a license
I am using RHEL6.2 VCS Compiler vers ...

这个lic_gen的有效期只能到2020年啊?

网友:
I don't have vcs2019 installation packages!
You can make changes in Synopsys.src file for increasing license validity!

网友(2023-02-13):
引用 网友C:
License problem, please use the attachment to create a license
I am using RHEL6.2 VCS Compiler vers ...

Can this solve the problem? The generated license is due on 31-dec-2020

网友(2023-11-17):
引用 网友D:
这个lic_gen的有效期只能到2020年啊?

改src里面的日期就可以了

网友(2024-06-10):
最后是咋解决的?

网友(2024-12-04):
我这里也遇到了类似情况,加上-full64 的选项就OK了,应该是跟vcs申请的内存空间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