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解答送500信元 div2,4,8分频电路的实现优缺点分析

楼主(2018-05-27):
想实现一个2,4,8分频的电路,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他们的 优缺点

Clk_sys为 clk的 2,4,8 分频,想到了有下面两种分频实现方式,大家能给点建议吗,那种电路实现上比较科学,可以从数字电路原理和SDC设定等多个方面来给小弟一些意见。
可能具体电路图实现由一些问题,具体思路就是一个是mux在时钟路径上,一个是mux在data路径上。

方案

方案

网友:
第一种比较方便 複用上较为方便 要使用4分频 2分频可以快速取用

网友:
时钟切换最好不要用组合逻辑直接完成,除非后一级有门控,可以控制切换期间时钟不动,否则可能会有毛刺,因此方案一不推荐,最好使用方案2

网友(2018-06-26):
肯定第二种啥,时钟负载比较大,你组合逻辑的负载能有寄存器的负载能力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对负载驱动能力来说,如果不够,后端工具不是可以插入buff来解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搞FPGA的对这个不慎了解,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止是驱动能力,还有抖动,延时等

网友:
如果2、4、8分频时钟要跟源时钟同步的话,肯定是选择第二种方案,可以减少cts的复杂度以及修timing的电路开销。同时第二种方案的好处还有2、4、8分频可以实时切换分频系数,不会出现gli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