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4中awready,wready如何设置成默认高电平

楼主(2018-05-28):
AXI4中awready,wready如何设置成默认高电平?

楼主:
菜鸟求指导

网友:
看看AWREADY的标准,它没有要求默认高电平,这个得看AXI IP怎么实现的。
我的建议是,你的代码必须兼容两种情况。
The default state of AWREADY can be either HIGH or LOW. This specification recommends a default state of HIGH. When AWREADY is HIGH the slave must be able to accept any valid address that is presented to 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