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小数分频器仿真问题

楼主(2018-05-28):
各位路过的前辈们,现在我在实验室要研究PLL中的小数分频器部分。结构就是传统的结构——MMD+SDM(sigma-delta 调制器)。结构如下:

其中SDM是用Verilog实现的。
现在我要仿真分频器的性能,但是不得方法。也不知道能不能单独仿真,一般的都是PLL整体仿真的。
希望前辈们能指点一二。

网友:
没有看到你的图,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说一下;

如果你说的分频器性能,指的是SDM,我会先搭建matlab模型,然后写code;matlab仿真直接显示SDM的性能;这样做的好处是,code写的有根据,可以和模型结果比对。

网友(2020-12-18):
看看有没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