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从版图的平面图区分是NMOS还是PMOS?

楼主(2018-05-28):
如何从版图的平面图区分是NMOS还是PMOS?

网友:
看S极或者sub的电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够具体说下,怎么看S极和sub点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近找到电源线或者地线,看看MOS接的是什么电位

网友:
正常的话都是P管靠近电源,N管靠近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