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中的存储器问题

楼主(2018-05-28):
有大神熟悉otp存储器吗,芯片里面要求不高,就是烧录一组固定的数据,用来调整一些参数,看了一下版图,就是两个串联pmos管,其中一个栅悬空,请问这种结构是常规管子做就可以还是需要加特殊的层次,熟悉的大神讲解下啊!!

网友:
感觉是要加特殊层,或者是普通层特殊处理了,写入的时候需要高压的。OTP只能够写一次啊,怎么不用MTP呢?

网友:
如果烧录的数据不多,用熔丝或者齐纳二极管,通常FAB都开放这两个器件。
但对于OTP或者EFLASH,NVM等,需要特殊层次,并购买IP才能用

楼主:
数据大概30bit,芯片封装好之后才烧录,方便一些,熔丝还得中测的时候才能烧吧,如果有好几种不同的数据,拿去封装怕搞混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OTP不需要特殊层,但是需要买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