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STA ----- path based analysis

楼主(2018-05-28):
哪位大牛给讲讲   STA 中的   path based analysis
如 -pba_mode  path

-pba_mode  exhaustive    是具体干什么的?

网友:
这个是用来设置PT进行时序分析时每个cell的延时值是按照路径分析还是按照所有路径最差值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两种什么时候应该用exth,什么时候应该用path?根据情况吗?

网友:
-pba_mode后什么都不加=不用PBA, 跑GBA。
path 先跑一遍GBA,再给有违例的path单独跑PBA; 足以应对绝大多数情况。
exhaustive - Performs an exhaustive path-based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truly worst-case paths in the design. This is the most accurate and most computation-intensive mode. You cannot use the exhaustive mode together with the -start_end_pair, -cover_design, or path_collection options.

网友:
我有个大疑问,提取SDF后仿是按照哪种计算方式?会不会PT消除了悲观到后面后仿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开心收到您的回复,感觉这个 -pba_mode  path 和-pba_mode  exhaustive看了解释,不太懂,区别是什么,可以解释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