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ad采样完少了几十mv?

楼主(2018-05-28):
电容dac的saradc,输入的是2.05V和1.05V,第一次比较的电平是2.132和1.168,比采样的时候少了36.6mv,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开关电容结构的SAR ADC?比较器寄生电容多大?

楼主:
对 电容型的saradc 比较器输入端是900f的电容
如果把DAC的电容换成理想的 电压的损失减小到19.2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