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要在fpga上实现算法,只用matlab仿真就好?用不到modelsim

楼主(2018-05-29):
要在fpga上实现算法,是否只用matlab仿真,然后转换成的HDL文件或网表用到FPGA上就好了?用不到modelsim或vcs等仿真软件了

网友:
modelsin的仿真与MATLAB的仿真不是一个概念。
modelsim是验证你代码的正确性,比如时序这些。
matlab是为了快速验证算法的有效性等,在用其他语言实现算法之前做到心中有数。

楼主:
1. modelsim是验证现在一般只是用于功能仿真吧? 现在不一般用静态时序约束方法控制时序吗,fpga还有用modelsim做时序仿真的 ?
2. matlab现在xilinx上可以使用system generator 配合 matlab的Simulink生成算法,我的意思这样生成的这个算法,也没办法用modelsim进行仿真吧 ?

网友:
我觉得需要用modelsim仿真验证你在FPGA实现的算法是不是和matlab下的一致,比如由于定点数和浮点数带来的误差等,最好把modelsim仿真得到的数据倒回matlab比较一下性能差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modelsim用来看你写的代码正确性,比如一些时序关系,延迟,数据打拍等功能实现了没有。
无论是simulink还是自己写的HDL代码,一般都可以用modelsim验证,主要是看是否麻烦,以及有无必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