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

楼主(2018-05-29):
看LVS options里发现了几个不能理解的词汇,望各位大大帮助下1.LVS show Seed Promotion
2.short isolation
还有spice是不是就是网表。。

网友:
2.检查连线短路
3.spice是仿真工具
1.第一个不知道具体意思

网友:
有些網表 是 spice 格式 , 也有網表 verilog 格式
通常我都用 spice 格式 網表 run lv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