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stardard cell timing信息的疑惑

楼主(2018-05-29):
在lib库中,有描述stadard cell的时序相关信息,通过pin上信号的transition以及pin的电容,查表得到各种时序信息;这些时序信息都是与pin相关,对于有内部节点的cell,比如AND(其实际上等效为一个NAND加一个INV),假设OUTN为AND等效电路中NAND的输出端,即OUTN为AND的内部节点。

OUTN点上的寄生,应该也是影响时序的,在lib中,并无以该点的电容为参数的表,那么,在布线时,如果电源或者地线从OUTN的上面通过,那么,OUTN的寄生电容肯定就和没有线通过时不一样,此时,还只是使用lib库中的timing信息,是否就显得不够准确?

布线工具是否有进行某些额外的处理,来处理?

网友:
你的设计符合drc规则,就不会有这样的寄生电容考虑在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DRC规则只是规定了线宽、间距之类,每个子电路肯定都要过drc,但是,但调用子电路,连成一个系统之后,走线显然也会影响寄生的啊。除非说子电路或者说这个stardard cell,除了pin的部分,其他地方加上不能走某些金属的blockage;像OTP、RAM之类,就有这些blockage,但这个standard cell貌似没有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是肯定有影响的,但是在现有流程中可以忽略这些,因为sta tmlib的methodology本身就有很多估算和近似,内部cc带来的误差算是比较小的了。